请教:JTAG仿真器与专用的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现我制作的目标板上有JTAG接口,使用IAR软件+JTAG编程调试程序,调试正常后,去掉JTAG接口线后,目标板上电后可以自动运行程序,达到这一步是不是我的目标板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还需要使用专用的编程器给这块目标板编程吗?
使用JTAG接口与使用编程器区别在哪里呢??请教版主及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
JTAG可以仿真和下载程序。
编程器是专门用于下载程序的。

网友:
引用:

JTAG可以仿真和下载程序。
编程器是专门用于下载程序的。
没错,少量产品也可JTAG来下载(但是JTAG无法实现加密),编程器是用来加密和批量生产!

网友:
请问编程器是否也可以用外部电源

如果JTAG的第4脚连到芯片电源引脚的话,在用编程器通过JTAG下载程序时,是不是接上外部电源同样也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如果JTAG的第4脚连到芯片电源引脚的话,在用编程器通过JTAG下载程序时,是不是接上外部电源同样也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

网友:
编程器和JTAG均可下载程序;但是前者不能调试程序而后者可以!

网友:
引用:

没错,少量产品也可JTAG来下载(但是JTAG无法实现加密),编程器是用来加密和批量生产!
一般编程器多少M

网友:
编程器支持熔丝烧断和高级加密,支持3种接口,支持脱离计算机编程!

网友:
编程器支持加密和加密后再编程,仿真器不行。

另外一般编程器支持离线编程,生产过程可以脱离计算机进行。

网友:
一个用来开发,一个用来生产,其实都可以加密的看你的工具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