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BIT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MSP430的BIT的问题?
if((P1IN&BIT4) == BIT4)
那BIT4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define BIT 0 0x01
#define BIT 1 0x02
#define BIT 2 0x04
#define BIT 3 0x08
#define BIT 4 0x10
#define BIT 5 0x20

网友B:
呵呵,,,直接看文件中的定义不就可以了。。

网友C:
P1IN 的第四位是否为1 - - ...

网友D:
楼主先找本资料书看看,或网上找相关资料了解下

网友E:
引用:
P1IN 的第四位是否为1 - - ...
他问的BIT4是什么

网友F:
BIT4 = 0x10
BIT4为第5位,分别为BIT0、BIT1、BIT2、BIT3、BI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