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堆栈问题

楼主(2009-03-20):
430单片机堆栈问题
编译时出现这样的提示,是由什么造成的?又该如何解决?谢谢!
screen.width-300) {this.width=screen.width-300;this.alt='点击查看全图';}" onmouseover="if(this.alt) this.style.cursor='hand';" onclick="if(this.alt) window.open('d:/10.jpg');" border="0">
如何

网友A:
说是堆栈小了,怎么增大。谢谢

网友:
用iar的话会自动调整的吧

网友B:
你的程序套了多少层阿

网友C:
堆栈要自己设置,在options-->general options-->stack/heap里面有设置的

网友D:
好好看看软件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