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位操作求助

楼主:
我想让LED1接P10,LED2接P11,该如可定义才能执行下面的操作。

LED1=0;
LED2=0;
LED1=1;
LED2=1;

网友:
P1DIR |= BIT0 + BIT1;
P1OUT &= ~(BIT0); //LED1=0
P1OUT &= ~(BIT1); //LED2=0

网友:
呵呵       多看看TI给的示例  :)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先

网友:
这跟51操作这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是芯片结构和指令集决定的,430没有专门的位操作指令,不能对单个位进行操作。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用IAR的话就可以位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