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下载不了程序,请问JTAG的管脚2的电压一般是多少伏?

楼主:
请问JTAG的管脚2的电压一般是多少伏?
我在下载程序时一直下载不进去,请高手指教!

网友:
2脚电压可调整的

网友:
多谢!是不是在1-4之间可以调啊?

网友:
1-4伏之间?

网友:
第2脚的输出是可调的,但是UIF仿真器在没有仿真的时候,该引脚输出电压为0V。
如果板子上电流消耗过大,建议采用外部供电,并把Vcc接到JTAG口第4引脚。

网友:
为什么要把Vcc接到第4脚呢?这个不是电源输出吗?电路板上应该是第2脚与Vcc相接就可以了吧,这样用外部供电就可以吧。我是看得图,没有做过试验,请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哦,自己看明白了。2脚是仿真器内部电源,4脚是外部电源。2脚接通Vcc,是使用仿真器的电源;4脚接通Vcc,是使用板上的外部电源。想问一下,可不可以2脚和4脚同时接通Vcc呢?看样子仿真器内部会有一个电阻被短接,会不会对仿真器有损害呢?

网友:
采用外部供电的时候,2脚还接不接通Vcc呢?

网友:
我的观点是 4脚一直不接,2脚一直接通Vcc,这样不管是用仿真器,还是外部供电,应该都可以运行吧。请指正!

网友:
如果采用外部供电,第2脚就不必连接到Vcc了。现在PIF的并口仿真器可以2,4引脚相连,但不支持这样做。UIF仿真器不要这么连接,会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
下载不了程序提示什么?一般问题在复位电路或你接线问题,你用什么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