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菜鸟求教,端口;

楼主:
P5DIR |= 0x02; // Set P5.1 to output direction
我要怎么才能知道P5DIR的方向,和
它指的是哪个端口呢;
0x02是00000010;
P5DIR是0x0032,即00110010吗;
那P5DIR就是
-------------
然后我该怎么去判断呢????????????????????
**********************************************
#define P5IN_ (0x0030) /* Port 5 Input */
READ_ONLY DEFC( P5IN , P5IN_)
#define P5OUT_ (0x0031) /* Port 5 Output */
DEFC( P5OUT , P5OUT_)
#define P5DIR_ (0x0032) /* Port 5 Direction */
DEFC( P5DIR , P5DIR_)
#define P5SEL_ (0x0033) /* Port 5 Selection */
DEFC( P5SEL , P5SEL_)
**********************************************

网友:
P5DIR寄存器的值与0x02按位或运算后,结果存放回P5DIR中.

网友:
引用:

P5DIR |= 0x02; // Set P5.1 to output direction
我要怎么才能知道P5DIR的方向,和
它指的是哪个端口呢;
0x02是00000010;
P5DIR是0x0032,即00110010吗;
那...
有这个么?P5DIR是0x0032,即00110010吗;

网友:
是这样的,P5DIR是寄存器名称,在芯片内部,是只认二进制代码的,0X0032是P5DIR的硬件地址。在编程中,我们只要知道P5DIR对应的是P5口方向寄存器就可以了,对于他在内部的地址,一般的应用中不必在意。

网友:
P5DI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032)
- -!

网友:
不知道这格式怎么定义的,如果改成P5DI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032;的话,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指向0X0032的指针,同样可以对P5口进行操作。

引用:

P5DI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032)
- -!

网友:
引用:

不知道这格式怎么定义的,如果改成P5DI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032;的话,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指向0X0032的指针,同样可以对P5口进行操作。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032 先把0x0032转换成(volatile unsigned int *)型指针,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032)再取其值

网友:
明白了,谢谢。
这样的话和定义一个变量,然后从P5DIR取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