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现错误Security fuse ××own.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题

网友:
安全融丝断了.
不一定是你有意烧的,我遇到过从Lierda买回的片子就是这个现象.换一块就好了.
不过也可能是焊接的原因.

网友:
断了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断了就不能用JTAG,只能用BSL编程.
没了JTAG就不能调试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按了芯片几下就好了,真是吓死我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复位都没用啊,呜呜

网友:
有少量新的芯片熔丝是烧掉了,有些是假报错,手工复下位就解决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都是虚假报错.
原因是仿真器与目标板JTAG接口上的电连接不良.

网友:
有下面几个原因:
1、焊接问题
2、仿真器和目标板的连接问题
3、仿真器和编译器版本不匹配或者编译器版本过低
4、用户使用的是破解版,会存在BUG,甚至会把熔丝位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