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一个msp430选型的问题
xue948
xue948

网友A(2009-03-11):
请教一个msp430选型的问题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接触msp430系列单片机,老师刚给了我一个项目,我想用这款单片机来实现,它需要实现的功能有:1,驱动激光器电路;2,驱动一个小功率的电机;3,对温度进行反馈控制;4,连接lcd。想请大家帮帮我,我选那个型号的能实现上面的功能,非常感谢版上的各位大侠!
激光器

网友B:
用51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要是用430的话,那就用MSP430F5438吧,有气派

网友C:
我是第一次接触msp430系列单片机,老师刚给了我一个项目,我想用这款单片机来实现,它需要实现的功能有:
1,驱动激光器电路;----------什么激光器,怎么驱动?
2,驱动一个小功率的电机;-------------加个三极管就可以,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3,对温度进行反馈控制;--------------什么意思,加个18B20啊?
4,连接lcd。-------------段的,字符的,还是点阵的 ??
想请大家帮帮我,我选那个型号的能实现上面的功能,非常感谢版上的各位大侠!

网友:
激光器的额定电压是:5v,额定电流是:2.5A,我想通过单片机来控制它的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
lcd是字符型的

网友D:
激光器的额定电压是:5v,额定电流是:2.5A------------这应该用MOSFET 来控制,
LCD 是1602之类的吧。。。。
这个单片机好选,一般的都满足你要求,IO够用就可以了。。用MSP430F149吧。。用的人多资料程序也多。

网友E:
用149就可以,最起码接口是够用的,1121的话,接口都不够,别说别的了
除非你用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