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最简单的问题,型号问题

楼主:
MSP430F5438 是属于哪个系列的?

手头有一个正宗的MSP-EXP430F5438 开发板
CPU上印字 X430F5438

在TI CCE软件中,设备选项名列最后一个,即选择 XMS430F5438(这是培训手册上指导的)

看了一下随带光盘资料:
1xx Users Guide,手册封面写着“MSP430x1xx Family”
2xx Users Guide,手册封面写着“MSP430x2xx Family”
4xx Users Guide,手册封面写着“MSP430x4xx Family”
5xx Users Guide,手册封面写着“MSP430x5xx Family”

MSP430x4xx - Flash/ROM LCD
MSP430x5xx - Flash No LCD

那么这个X430F5438,是属于“MSP430x4xx Family”还是“MSP430x5xx Family”系列?
从xx 的位置来看,象是 “MSP430x4xx Family”系列,
但从资料上来看,象是 “MSP430x5xx Family”系列,

前面一个 x 代表什么?
后面二个 xx 代表什么?

网友:
MSP430x5xx - Flash No LCD----------------5是指5系列的

前面一个 x 代表什么?-------------有F 有 C F是FLASH C是OTP
后面二个 xx 代表什么?----------表示具体型号,,有5436 5438 等。

网友:
X在msp前面表测试,x再msp后表带扩展功能(通常flash大于64K)

网友:
引用:

MSP430x5xx - Flash No LCD----------------5是指5系列的

前面一个 x 代表什么?-------------有F 有 C F是FLASH C是OTP
后面二个 xx 代表什么?----------表示具体型号,,有5436 5438 等。

那么这个X430F5438,是属于“x4xx Family”还是x5xx Family”系列?
从xx 的位置来看, 5438 象是 “x4xx Family”系列, ---- 符合 54xx 的样子
但从资料上来看,是没有LCD控制器, F5438 象是 “F5xx Family”系列, 型号上多了一位数字

谢谢回复

网友:
那么这个X430F5438,是属于“x4xx Family”还是x5xx Family”系列?---------------是5系列的,,就是少个XX呗,呵呵。。

网友:
很多资料上面都有介绍啊

网友:
其实用法都一样的吧!

网友:
测试版的芯片

网友:
听说5系列的也要出带lcd的了

网友:
开发板是学习单片机的最好帮手!!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