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复位问题的新原因(最终发现不是复位问题)

楼主:
用了一天的时间,搞定了一个低级错误
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解决过程如下:
开机没有显示,似乎程序没有运行,试过了坛子里所有关于不能正确复位的方法,问题没有解决。
最后发现是在写入flash的时候由于笔误,将地址写在了程序段。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借鉴意义

网友:
有一些,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什么意思啊!能不能把问题全部描述一下啊!这样可能会更清除一点。

网友:
对   麻烦叙述详细点

网友:
说的挺清楚了,谢谢

网友:
最后发现是在写入flash的时候由于笔误,将地址写在了程序段 - -!
没eeprom ...

网友:
呵呵,板上排了位置,没有用到,就是存储一些标志位
是不是用EEPROM会显得比较专业
引用:

最后发现是在写入flash的时候由于笔误,将地址写在了程序段 - -!
没eeprom ...

网友:
开机初始化的时候要点亮LED和数码管,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很像是没有复位。
后来发现TB产生的PMW正常,而且是在按下按键后才会有这种现象。
(按键后要存储按键信息)所以直接怀疑到flash。
程序看了N遍没有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参数初始化时将写入flash的
一个地址写为0x1100,于是就是上面的现象。

引用:

什么意思啊!能不能把问题全部描述一下啊!这样可能会更清除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