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今天装了IAR for MSP430 V4.20.1的,但在调试时中断不了,是怎么回事?网上说的C-SPY哪里有下载?

网友:
C-SPY IAR 自带,你说的中断不了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中断是外部中断?需要硬件的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对,必须接硬件,才能仿真中断的!

网友:
iar貌似支持软中断的吧 写个脚本累死的东东
具体没用过 待会试下 嘎嘎

网友:
如果产生的中断是与硬件无关的,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
谢谢个位大侠,谁知道哪里可以下载C-SPY吗?

网友:
论坛上说的Project->Option->C-SPY……,我怎么也找不到C-SPY,,是不是没有C-SPY,怎么办法,,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设断点了吧

网友:
是的,Project->Option->debugger->driver中我选simulator时调试、断点都没问题的,,

可当我Project->Option->debugger->driver中我选FET debugger时就不能调试、断点了。

我的是v4.201的

网友:
fet debugger选了?

网友:
都有C-SPY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报错,是什么原因:Failed to load debugee: C:\Users\zgf\Documents\IAR Embedded Workbench\Debug\Exe\Lcd.d43

网友:
删除debug文件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