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让我们做的,我也不知道错哪了?大虾们看看,,,XIEIXE

楼主:
MSP430 X22X4学习板
4*4键盘在自己焊的两个七段数码管显示

#include <msp430x22x4.h>
int tmp;
typedef unsigned int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nt = 0; //位码
uchar scandata[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07,0x75,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全局变量********************/
int key_pressed; //按键是否按下 1--是, 0--否
int key_val; //存放键值
int key_flag; //是否放开 1--是, 0--否
int tmp1;
int row;
int col;
int tmp1;
int tmp2;
//键盘逻辑键值与程序计算键值的映射
uchar key_map[]={1,2,3,4,5,6,7,8,9,10,11,12,13,14,15,16};
uchar Dispbuf[2];

/****************
初始化键盘扫描的io端口
*********************/
void init_keypad(void)
{
P1DIR=0xf0;
P1OUT |=0xf0;
key_pressed =0;
key_flag=0;
key_val=0;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_ADLY_1_9;//看门狗计时 1、9毫秒中断
IE1 |=WDTIE;
P4DIR=0xff;
P3DIR=0xff;
P4OUT=0x00;
P3OUT=0xff;

_EINT(); //全局中断
init_keypad();
while(1)
{

P1OUT &=0x00;//设置p1out全为0,等待按键输入
tmp = P1IN;//获取p1in
if((key_pressed ==0x00)&&((tmp &0x0f)<0x0f))//如有键按下
key_pressed = 1;//如有键按下,设置key_press标志为一
{
uint tmp;
for(tmp = 12000;tmp>0;tmp--);
}

tmp1=0x80;
for(row =0;row<4;row++) //行扫描
{
P1OUT=0xf0; //p1.4--1.7全输1
P1OUT -= tmp1; //p1.4--1.7输出四位有一个为0
tmp1>>=1;
if((P1IN & 0x0F)<0x0f) //是否p1in的p1.0--p1.3有一个0

{
tmp2 = 0x01; //tmp2检测哪一位为0
for(col = 0;col < 4;col++) //列检测
{
if((P1IN & tmp2)==0x00)//是否是该列 为0是
{
key_val = key_map[row*4 + col];//获取键值
return; // 退出循环
tmp2 <<=1; //tmp2右移一位

}
}
}
//check_key();//调用它,获取键值
}
else if ((key_pressed == 1)&&((tmp &0x0f)==0x0f))//按键已放
{
key_pressed = 0;//清除key_press标示
key_flag = 1; //设置key_flag标志
}
else
{
_NOP();
}

if (key_flag==1)
{
key_flag=0;
Dispbuf[0]=key_val /10;
Dispbuf[1]=key_val %10;
}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3OUT=0xff;
P4OUT=scandata[Dispbuf[cnt]];//段选
P3OUT &=~(1<<(cnt));//位选
cnt++; //位计数变量在0 1间循环
if (cnt==2) cnt=0;

谢谢了

网友:
单步仿真,观察寄存器和参数值的变化,结合万用表看电平的变化是否正确,一定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把程序简化,分成几个部分测试,会帮助你更快找出错误

网友:
LZ是想需要什么帮助呢?
照着楼上说的办

网友:
错的话,说明下现象总要的吧?……

网友:
论坛有没 code模式    这样看起来很难受

网友:
描述一下你的问题现象吧,因为别人手里不一定刚好有你的硬件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