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如何驱动74系列的芯片

楼主:
430是3V供电 而74系列是5V 供电,如何去驱动呢?总不能所有的信号都要电平转换??

网友:
74系列也分好多种,有HC  LS  HCT 等,有的是可以工作在3v,有的可以低到2v,你看你元件的DATASHEET 上面有工作电压。。

网友:
中间要借个转换芯片吧

网友:
中间要借个转换芯片吧-------当然不需要,,

网友:
74有3伏的芯片的

网友:
74的都有3v的

网友:
平时很少用到  嘿嘿

网友:
74HC系列3V供电完全可以,一般直连,如果加驱动就加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