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f2013得到准确的mclk 1mhz

楼主:
由于f2013没有fll锁频环,而dco从低功耗状态进入中断,不稳定,容易受到环境温度,电压不稳的影响。而我需要用到 准确的38k频率来调制红外光。

我外接 32k晶振,有办法得到 38k 频率吗?
我感觉好像不能,如果不用dco的话。

要得到38k,而不用dco的情况下,是不是得外接更大的晶振?

还有如果 使用软件 锁频环的话,进入中断的话,先调整dco,这样可行吗?

谢谢!

网友:
1Mhz? 用DCO或者1M外部晶振吧

网友:
用DCO也行,用38K 晶振也行。

网友:
如何的到呢?
我看 mclk 无法倍频 38k啊!

谢谢了!

网友:
希望得到1m当然了,只要是38k的整数倍,就好!

网友:
要软件调整DCO很麻烦,红外用32K的调制管吧!
可以外界晶振的,可以试试。

网友:
需要精确,外挂38K以上的晶振。
当然如果挂38K的晶振会更方便,430上就有此晶振的输出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