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m4模式下需不需要外接晶振

楼主(2009-03-24):
求助,lpm4模式下需不需要外接晶振
求助,lpm4模式下需不需要外接晶振。谢谢!
晶振

网友A:
需不需要接晶振与你得系统有关系,和什么形式得低供耗没关

网友B:
我昨晚考虑了下,不论用那种方式,只要我唤醒不是与时间有关系,就可以不用外接晶振。因这次我是IO产生中断来做的,所以就不需要。等会我做实验证实一下。

网友C:
我刚试过了,实验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即只要唤醒不是与时间有关的,就不需要外接晶振。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我刚试过了,实验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即只要唤醒不是与时间有关的,就不需要外接晶振。
LPM4能用时间唤醒?

网友F:
LPM4时,所有的时钟都停了,所以用时间是不能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