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干扰??求解答

楼主:
求大虾帮找找原因?????///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是这样,下面程序每1秒中断一次,每60秒存储一次,SIFCNT是单片机用来记数的计数器,记每秒的瞬时流量,Total_flow是总流量,结果写入FLASH正常,可是每过60秒FLASH写入后一秒左右One_T都会变的很大,不是正常的大但每次数都不一样没什么规律性,求大虾帮找找原因,为什么每次FLASH写入后一秒左右One_T都会变的很大????????忙了两天都没结果!!!!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
InitScanIF();
LCD_Init();
cl_lcd(); //清屏

Total_flow=ReadFloat((uint16 *)addr_T_F); // 读累计流量

WDTCTL = WDT_ADLY_1000; //每1秒中断
_EINT();
IE1 |= WDTIE; ///使能WDT中断

while (1);
}

#if __VER__ < 200
interrupt [WDT_VECTOR] void ISR_WDT(void)
#els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WDT(void)
#endif
{ One_T=SIFCNT;
Total_flow=Total_flow+One_T;
Writ_flag++;
if (Writ_flag>=60)
{ _DINT();
Erase((uint16 *)addr_T_F); //擦除累计流量
WritFloat((uint16 *)addr_T_F, Total_flow); //写累计流量
Writ_flag=0; // 写时间标志置0
_EINT();
}
}

网友:
不明白,等高人来。

网友:
是不是我说的不明白??????请大虾看看,找里两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是不是跟FLASH写入时间有关???????

网友:
FLASH 写入有几点要注意,1,关狗,2,关中断,3,flash写,频率有个范围,不能大也不能小,几百k不记的了,4,写的时候电压要稳,千万不能断电。4,好象写入还有个时间要保证,具体不记的了,你看我以前发的一个关于430 IAP的贴,里面还有源代码。

网友:
引用:

是不是我说的不明白??????请大虾看看,找里两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是不是跟FLASH写入时间有关???????
对,关键是我能写入FLASH,FLASH存储正常,但每次写入FLASH后One_T的值都受到影响?????

网友:
你是问One_T啊,,我还以为你问FLASH写入问题呢。。。看看,,我是做硬件的菜鸟,软件可不怎么会,帮你看看吧。

网友:
高手帮忙看看哈  不胜感激

网友:
One_T是什么变量?就这么一小段程序怎么能分析的出来

网友:
One_T=SIFCNT;
SIFCNT是单片机用来记数的计数器,记每秒的瞬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