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局变量,每次进中断数值都会清零,请问是什么愿意,程序如下

楼主:
unsigned int ttt=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Set_DCO(); // Set DCO

P1DIR |= 0x01;//LED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ed
CCR0 = 65535;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tt++;
if (ttt>=5)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tt=0;
}
}

网友:
static 静态变量

网友:
谢谢,静态变量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全局静态的也试过了

网友:
呃    没道理会清零啊

网友:
忽略不同编译器优化,good

网友:
是不是优化的问题,应该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

网友: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tt=0;//加volatile关键字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Set_DCO(); // Set DCO

P1DIR |= 0x01;//LED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ed
CCR0 = 65535;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tt++;
if (ttt>=5)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tt=0;//在此处为什么清零?
}
}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额情况,你现在发的这个程序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发现CPU复位了
把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改为 TACTL = TASSEL_1 + MC_1;发现CPU就不再复位了,变量也不再清零了

网友:
xx,这也行

网友:
引用:

问题找到了是发现CPU复位了
把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改为 TACTL = TASSEL_1 + MC_1;发现CPU就不再复位了,变量也不再清零了
不开中断?

网友:
对,多交流
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