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MSP5438片子求1024点FFT的时候,定义
float dataR[1024]={0};
float dataI[1024]={0};在RAN区

定义正余弦表在flash程序存储器里
const float sin_tab[1024]={.....};
const float cos_tab[1024]={.....};
做软仿的时候可以计算,用JTAG往片子里下的时候就不行,观察RAM区时候发现,是定义的const float sin_tab[1024]
const float cos_tab[1024]本应该在flash区的数据,怎么会出现在RAM区里?导致不能进行仿真。
编译以后这里看所消耗的资源应该是可以的承受的。
892 bytes of CODE memory
8194 bytes of CONST memory
8194 bytes of DATA memory
我是第一次用430的片子,有些问题不太明白,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
float 4bytes
2048*4=8K bytes

8194 bytes of CONST memory
8194 bytes of DATA memory
8k的ram,8k的const
看着没啥问题啊

网友:
有点怀疑是内存初始化的时候看门狗复位了

内存变量太多,看门狗有可能复位。
LZ尝试把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new\Embedded Workbench 5.0\430\src\lib
目录下的lowinit.c包含到工程里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个原因,在请教一下kuoching,lowinit这个函数怎么用,这样用吗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float dataR[1024]={0};
float dataI[1024]={0};
const float sin_tab[1024]={.....};
const float cos_tab[1024]={.....};

/*==================================*/
/* Choose if segment initialization */
/* should be done or not. */
/* Return: 0 to omit seg_init */
/* 1 to run seg_init */
/*==================================*/
return (1);
}
然后在
__low_level_init();
void main(void)
.....
这样用吗? 请教!

网友:
只需要把lowinit.c拷到你的工程目录,然后在工程里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了。不用更改任何程序的

网友:
数组
float dataR[1024]={0};
float dataI[1024]={0};
太大,MSP430初始化数组时WDT超时,CPU复位了.

用自定义int __low_level_init(void)关闭WDT.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dt
}

将__low_level_init(void)添加到工程中即可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学习下。

网友:
好的 回头我再试试看,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帮助我的朋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是数组定义太大了么

网友:
MSP430初始化数组时WDT超时,CPU复位了.

网友:
学习了啊,下回遇到就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MSP430初始化数组时WDT超时,CPU复位了.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