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2132

楼主(2009-04-12):
MSPF2132
请问各位大侠:msp430x21x2.h这个文件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A:
在IAR的安装目录里,例如: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0\430\inc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是的,所有芯片的头文件都在INC目录中。

网友D:
在你程序文件中一调用头文件双击就能看到了

网友E:
感谢大家的指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