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ggjj求助:IAR中修改程序,可是可执行文件没有变化!

楼主:
我在IAR编译器中,直接修改程序代码,进行编译以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跟修改之前的一模一样,没有变化。
我整整调试了一晚上了,出现这种问题,好郁闷!!!
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
跪求跪求!!!

跪求跪求!!!

网友:
是不是设置没对,编译后生成的不是TXT文件啊?

网友:
呵呵,估计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跟修改之前的一模一样,没有变化。-----------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how can that possi××e?

网友:
我估计他是不小心修改了LINKER中的OUT设置

网友:
引用:

我估计他是不小心修改了LINKER中的OUT设置
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是不是设置没对,编译后生成的不是TXT文件啊?
是txt文件呀!!!而且每次修改程序后新型编译,生成的执行文件的时间都是最新时间。
郁闷

网友:
你先把IAR恢复到出厂设置,或者新建个项目,再尝试下看,又可能是LSDfae43说的问题

网友:
你的程序里你改了多少东西?有些东西在生成的TXT文件里面是不显示的。。。是不是被编译器过滤掉了

网友:
最好重新建个工程,把以前的程序拷过来。

如果你的两个工程同名,IAR有时候会出现程序没有改起,或者改一个,把所有的同名的都给改了

网友:
引用:

你的程序里你改了多少东西?有些东西在生成的TXT文件里面是不显示的。。。是不是被编译器过滤掉了
我用一段程序:
while
{
驱动小灯亮 ; //某IO引脚输出1
}
作为单步进行检查。

你说的问题有可能……

网友:
一直出差,没法上网!!
多谢ggjj

网友:
好像同一个工程软件会记录路径,如果移动了位置就会找不到文件。
另外,你那么多金币哪里来的,是不是抢银行去了

引用:

最好重新建个工程,把以前的程序拷过来。

如果你的两个工程同名,IAR有时候会出现程序没有改起,或者改一个,把所有的同名的都给改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新建一个工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