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pm3回到am后,程序是如何运行?

楼主:
大家好,请问我程序从中断中让mcu从lpm3回到am后程序是回到哪里继续运行?
例如: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1();
delay2();
LPM3; //进入lpm3
dealy3();
}
}
#pragma vector = 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cvInt()
{
LPM3_EXIT; //退出lpm3回到am
退出lmp3进入am后是先执行delay3(),然后再执行delay1()和delay2(),再运行到LPM3后又进入lpm3模式,是这样一个过程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
是的,主程序中的低功耗,就相当与把PC指针用定身法定住。
就像“葵花点穴手”——嚓嚓

网友:
楼上的葵花点穴手有点……

网友:
三楼太强了,葵花点穴手都用上了,O(∩_∩)O~

网友:
我很好奇楼上两位FAE的身份

网友:
进度低功耗后程序main里的程序停止向下运行,PC不变
中断出来后main里的程序go on

网友:
我不是fae,只是学习者

引用:

我很好奇楼上两位FAE的身份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3楼的,O(∩_∩)O~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