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急急急

楼主:
原来用的msp430f1232  换成msp430f2232后仿真器找不到单片机 电路和原来是一样的  难道是我的仿真器不支持2系列?我的仿真器版本是MSP-FETP430F1.3

网友:
usb的仿真器支持,并口的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
tage正解,你可以自己把电路改下自己做个,网上有

网友:
在IAR里的仿真模式改一下,2232默认是SBW模式的,改成JTAG模式试试看

网友:
楼上正解,使用22x2和22x4系列的时候这种问题经常出现。

网友:
换了芯片就要换设置吗?

网友:
我的仿真器是LPT的 debug protocol 这项是虚的
好像usb的仿真器才能选SBW和JTAG
继续求救啊~

网友:
到底需不需要换仿真器?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
不需要换仿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