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如何仿真

楼主(2009-04-07):
JTAG如何仿真
我是一个新手,想问各位高人一个问题,望指点,
在进行JTAG仿真时,都可以看到什么,或者说都可以仿真什么,具体怎么做,小弟先谢谢了。
如何

网友A:
恩,这种帖子有很多的,仔细搜一下能学到很多

网友B:
有个iar得教程,你可以在网上找找

网友C:
可以看到片内寄存器,参数值,FLASH等等的东西

网友D:
内部寄存器的东西都可以看到,还有执行每一条语句的时间,flash空间中的数据。

网友E:
但是,中断的话一般还是用硬件仿真吧 还有定时器软件仿真是不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