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013p1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用f2013的p1.5口下降沿中断,接的 红外接收头1838的out脚,1838在没有信号时候,一直为高。如果1838一直供电,当有信号来的时候,可以触发p1.5口中断,进入中断子程序。
但是如果我把1838 每 200ms 有10ms上电,然后此时接收到信号,从示波器上观察可以观察到规整的接收到信号的波形,高电平3ms左右,低电平400us左右,都有了,但是就是触发不了中断。而如果有干扰源的情况下,就是杂乱的波形,高低电平时间都是随机的,脉冲数很多,结果能触发中断。
我就纳闷了,这个p口中断到底怎么回事啊?

困扰我好长时间了,哪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上拉电阻有吗?

网友:
估计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需要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
有上拉吗

网友:
谢谢 lsdfae20, 我加了个100k的上拉电阻问题解决了。

正如你所说 ,1838的out是 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
谢谢。加了上拉电阻问题解决了。

网友:
OC门这类集电极输出接口,总是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
其实1838内部已经上拉了啊,就是out脚和 vcc间有 80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