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16问题

楼主(2009-04-17):
请教SD16问题
请问同行,那位知道MSP430中,那款芯片SD16是单通道多组输入端的,不像F425有3个通道
每个通道只有一组输入端。且一定要有LCD驱动的。谢谢!
问题
芯片
通道

网友A:
SD16一个通道都只对应一个输入啊,“单通道多组输入端”应该没有,你的用法是不是要采样多个输入信号?一般SD16都有5个外部输入,3个内部输入

网友B:
SD16这个级别的ADC,用MUX切换输入通道有点难以保证性能吧?

网友C:
msp430f42x0,单SD16A内核,内置模拟MUX,有LCD驱动,价格比42x便宜,个人认为是MSP430系列中性价比相当高的型号,唯一的缺点是没有UART

网友D:
感谢各位同仁,已查到有关msp430f42x0的资料。再次感谢starm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