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断级别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9-04-20):
430中断级别是怎么设置的?
兄弟现在要用到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A计数增CCR1
请教各位大哥小姐
中断的优先怎么设置
兄弟现在想让计数器中断级别较高
定时器
大哥
计数器

网友A:
430的优先级是系统默认的无法像51那样设置 只要响应了一个中断 中总中断就关闭 430中断优先级指的是同一个MCLK是发生多个中断请求 才会又优先级一说

网友B:
引用:
430的优先级是系统默认的无法像51那样设置 只要响应了一个中断 中总中断就关闭 430中断优先级指的是同一个MCLK是发生多个中断请求 才会又优先级一说
默认的中断也要有个级别的,怎么样查到这些中断的接别呢?
如果在同一个MCLK发生了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这个在设计中也是要考虑到的吧?

网友C:
兄台 赐教了
兄台 赐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