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dco电阻怎么设置??

楼主:
我在p2.5外部加了个100K电阻
然后程序这样写

void clockset() //
{
//1M DCO
DCOCTL=0;//DCO0+DCO1;
BCSCTL1 |=RSEL2;//+RSEL0//+RSEL1;
BCSCTL2 |=DCOR;//外部DCO电阻

怎么运行到 BCSCTL2 |=DCOR;//外部DCO电阻
就像死机了一样

我的P2.5设置的是第二功能

网友:
建议使用内部的电阻,匹配RC震荡电路,自己设计会有问题的。

网友:
看资料不是说内部的DCO不稳定,随温度变化大,才用外部的,
用外部的话,不是只用个电阻就可以了??还要自己做震荡电路??

网友:
用外部的话,只需加个电阻就可以的,但是这个电阻值得根据你的DCO的时钟来得到的,这样很麻烦的,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内部的DCO频率,TI的推荐方法是外接一个你需要的时钟晶振,这样既容易又节省成本。

网友:
嗯,外部就是XT2吧

网友:
看资料不是说内部的DCO不稳定,随温度变化大,才用外部的,----------外部,内部一样的。温度变化都大。

网友:
外部 的电阻一样不稳定,如果觉得DCO的精度不够的话,就用外部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