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4-18):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怎么样判断430引脚状态?比如我设P2.4为输入,判断他状态是用
“P2IN&BIT4==1"
"P2IN&&BIT4==1"
"P2IN&BIT4==BIT4"
"P2IN&&BIT4==BIT4"
"P2IN&BIT4!=0"
"P2IN&&BIT4!=0"
?
哪几个正确或者哪个准确度更高?说明理由···
怎么样
准确度

网友A:
晕 P2IN&BIT4==1 或 P2IN&BIT4!=0
IAR里 P2IN_bit.P2IN_4 == 1 就行了

网友B:
P2IN&0x10==0x10

网友C:
似乎都不对,应该是:
if((P2IN & BIT4) == BIT4)
{ ....}
或
if(P2IN & BIT4 )
{ ....}

网友D:
P2IN&BIT4==1
P2IN&BIT4==0

网友E:
if(P2IN & BIT4 )
{ ....}
else
{ ....}

网友F:
if(p1IN & BIT4) 判断为1
if(!(P1IN & BIT4)) 判断不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