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p430控制led自动调光电路图

楼主(2009-04-16):
急求msp430控制led自动调光电路图
方案为:利用光敏电阻监测光强输送给msp430,通过msp430改变led两端电压的占空比以调光
LED
光敏电阻

网友A:
呵呵,毕业设计?

网友B:
光敏电阻的电路很简单的,加比较器分压就可以了。msp430改变led两端电压,就要知道是那种LED了。

网友C:
有没有电路图啊,就是我光敏电阻分压后,输入430然后通过430调占空比,原理简单,可我不知道430部分的接线,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D:
我建议你看看使用BUCK电路来调压,加一个电流检测的回路。网上和很多的相关资料。很容易的找的。或者找电力电子的书上面有典型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有没有电路图啊,就是我光敏电阻分压后,输入430然后通过430调占空比,原理简单,可我不知道430部分的接线,请各位多多指教
最近毕业设计很多
这个接线很复杂么? 光明电阻采样 PWM输出

网友F:
哈哈 要毕业答辩了, 偶的还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