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经常自动重启什么原因?

楼主:
用新片问题多多啊,2418.
现在发现系统经常重启,
测试复位脚信号一直为高,正常的。
为了测试,OFIE NMIIE ACCVIE都是屏蔽的呢。

网友:
经常自动重启?最好能确定是跑到什么程序之后发生重启的,只是这样说不好判断呐

网友:
不好确定它是跑到什么程序发生重启。
电流不正常,有3ma。

网友:
是不是看门狗问题,把程序贴出来晒晒,或用ti得例程试试

网友:
引用:

是不是看门狗问题,把程序贴出来晒晒,或用ti得例程试试
关闭看门狗的

网友:
找个没有问题的例程跑跑

网友:
先检查以下是不是程序原因,用楼上的方法试试
如果楼上的方法试过还是从起,就要考虑是否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就像版主说的一样,电源不稳定,或者外部干扰啊。

网友:
引用:

不好确定它是跑到什么程序发生重启。
电流不正常,有3ma。
这么大的电流一定那里短路了,造成电压下降产生复位

网友:
现在也是怀疑那个板子有问题。
2418不会有bug吧?

网友:
我现在的板子手在上面的按键焊盘和JTAG口摸,偶尔会复位,这个正常吗???

网友:
3ma 确实有点大,是运行什么程序的时候啊,有没有设计到外部模块啊!
直接运行TI例程上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
楼上的那位,能不能把问题描述的清楚点!有点迷糊!

网友:
板子用电池供电,然后手摸键盘的两个脚,或者JTAG口的脚,会出现复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