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O口的问题

楼主:
带有中断的I/O口不够用怎么办?
比如msp430f1121只有14个带中断的I/O,而我需要20个。

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解决,估计要换单片机啦~~~

网友:
估计要换单片机啦

网友:
可以的。将任意多的中断源连接在一个具有中断的IO上(中间要用二极管隔离),当任意一个产生中断事件都可以产生中断,同时这些中断源还各自连接到一个单独的没有中断功能的引脚上,在中断中判断这些引脚的状态。这样有多少IO就可以有多少中断源。
这是我的独创,不要告诉别人啊

网友:
引用:

可以的。将任意多的中断源连接在一个具有中断的IO上(中间要用二极管隔离),当任意一个产生中断事件都可以产生中断,同时这些中断源还各自连接到一个单独的没有中断功能的引脚上,在中断中判断这些引脚的状态。这样有多少IO就可以有多少中断源。
这是我的独创,不要告诉别人啊
呵呵,都用十几年了。记得玩51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中断管理芯片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上学的时候,51的教科书上就有

网友:
一下子用20个中断,楼主做的什么产品啊?

网友:
引用:

一下子用20个中断,楼主做的什么产品啊?
我做毕业设计,要求用msp430f1121开发一个基于电容式触摸原理的4*5矩阵键盘
看了点资料,如果是单键的话就用到中断,而f1121仅有14个I/O口
有没有高人做过这个的?提示我一下吧,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哈哈,各位见笑了

网友:
你在中断里面查询吧,不必每个按键对应一个中断的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我想只用到4路中段就足够了,用4个带中断管脚做行,五个非中断管脚做列,做成4*5矩阵形式,进中断后判断列引脚状态,OK!

网友:
用那么多有中断资源! 太浪费了!!!!
用12楼的方法,足够了

网友:
引用:

不好意思各位,我想只用到4路中段就足够了,用4个带中断管脚做行,五个非中断管脚做列,做成4*5矩阵形式,进中断后判断列引脚状态,OK!
我做电容式触摸按键,也能做成这种矩阵形式的?
请赐教啊

网友:
为了表示我是独创的,再告诉你一个方法,不过稍有点复杂:
还是用上面我讲的一个中断,但是不再每个IO接一个按键,而是先通过串联的电阻串接到一个具有AD功能的引脚上。这一串电阻第一个接3.3V,最后一个接地,中间的每两个电阻之间接一个按键。当中断产生的时候,AD检测电压,不同的按键按下产生的电压是不同的。
这样做的缺点是不能判断组合键,另外程序上复杂一些,具体自己去尝试吧。
不知道这样讲你是不是理解。

网友:
引用:

我做电容式触摸按键,也能做成这种矩阵形式的?
请赐教啊
电容触摸按键能拉起一个引脚的电平变化难道就拉不动两个吗? 木头······

网友:
触摸按键,矩阵键盘。。。。。
矩阵键盘请使用查询的方式做,如果一个IO口一个中断,太浪费了
IO口复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为了表示我是独创的,再告诉你一个方法,不过稍有点复杂:
还是用上面我讲的一个中断,但是不再每个IO接一个按键,而是先通过串联的电阻串接到一个具有AD功能的引脚上。这一串电阻第一个接3.3V,最后一个接地,中间的每两个电阻之间接一个按键。当中断产生的时候,AD检测电压,不同的按键按下产生的电压是不同...
多谢了,等我好好想想!

网友:
20个按键就要用到20个中断?楼主太浪费了,这样子不考虑成本是不行地,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好好想想吧!

网友:
引用:

不好意思各位,我想只用到4路中段就足够了,用4个带中断管脚做行,五个非中断管脚做列,做成4*5矩阵形式,进中断后判断列引脚状态,OK!
能不能详细讲讲?多谢了

网友A(2009-04-26):
呵呵,楼上AD检测按键的方法。我们老大刚教我们!呵呵

网友B:
我做电容式触摸按键,也能做成这种矩阵形式的?
有专门的芯片的,好像ATMEl有。你咨询一下。
电容式触摸按键我没用过,不过4*5的矩阵键盘我用4+5=9个就可以了。不知道触摸按键有什么贴别的要求没有

网友C:
唉,又落后了
引用:
呵呵,楼上AD检测按键的方法。我们老大刚教我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