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程序

楼主:
我想写有两个中断的程序,但是引起混乱,是不是写中断语句的时候也要像51单片机那样编号啊?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nsigned short data=0;
data=U0RXBUF; //读取接受到的数据并且发送到PC机
sent_byte( data);//发送回PC
PC_I_set=data;//设置一个缓存
modify(PC_I_set);//校正
pc_to_lcd_disp(PC_I_set);//送往液晶屏显示

//lcd_disp

}//这是串口中断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nit()
{
P1IFG&=~BIT1;
switch(rev_cnt)
{
case 0: rev_cnt++;break; //开始位
case 1: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2: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3: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4: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5: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6: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7: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8:rev_data>>=1;
if(P6IN&BIT1)
{rev_data|=0x80;}
rev_cnt++;break;
case 9: rev_cnt++;break; //校验位
case 10: //停止位
rev_cnt=0;
rev_flag=1; //置接收到数据标识位
delay(15000);
break;
default:break;
}
}//这是键盘中断
当我把两个中断都加到一个程序时引起混乱了,是不是一个程序里只能用一个中断符号,而其他的只能用中断标志位判断;或者是中断符号也要编号??

网友:
不用编号的

网友:
问题你要描述清楚啊,引起什么混乱了?

网友:
不同定义不同的中断向量

网友:
没描述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