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功耗问题

楼主(2009-04-29):
请教低功耗问题
本人是msp430系列的新手,现在主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通过中断唤醒后,中断返回时是不是依然处在原来开始设的低功耗模式下。还是处am模式下?高人指点。是在中断中修改低功耗模式还是在主程序中修改?如果返回后是在主函数中修改的话,还处在原来的低功耗状态,主函数就不往下执行,那么也就修改不了。那么只能是在中断中修改。是不是这样的?
问题
主程序

网友A:
主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通过中断唤醒后,中断返回时是依然处在原来设置的低功耗模式,要想在中断返回后活动模式,就需要修改已经压入堆栈的SR寄存器中关于功耗模式的控制位,然后中断返回指令将堆栈中的SR弹出,程序进入活动模式。

网友B:
在c语言中怎么实现呢?就是在中断中的返回前加入_BIS_SR_IRQ(LPM2_bits)//假如开始是LPM2模式,这样行吗?但这样好像不是修改堆栈的数据啊??如果不是修改堆栈的数据的话,中断返回时就又会进入LPM模式???

网友C:
要想在中断里面修改堆栈里的SR必须用汇编

网友D:
在退出中断函数前,清低功耗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