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不可以用EZ430-CC2500的仿真模块仿真其它型号的单 ...

楼主(2009-03-09):
请问可不可以用EZ430-CC2500的仿真模块仿真其它型号的单片机
可不可以用EZ430-CC2500的仿真模块仿真其它型号的单片机
就是把那6根线用来和其它的单片机相连,不知道可不可以
其它

网友A:
没有人回答( ⊙o⊙ )哇

网友B:
只能仿真部分型号,支持SBW模式的芯片才行

网友C:
只能仿真F22xx 和F20xx 系列

网友D:
哦,谢谢大家哈

网友E:
收到,O(∩_∩)O~,还以为可以仿真其它的哦

网友F:
5XX的也可以

网友G(2009-04-29):
引用:
5XX的也可以
版主,EZ430 怎么仿真5xx系列,在IAR中一直显示没有找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