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最近在学msp430test44x开发实验箱,仿真器是并口的,我笔记本没有并口接口,就用一个并口转USB的数据线连到笔记本上了,实验板上的lcd都亮了,但为什么我的程序下载时,总说没找到硬件呢,是不是不能用并口转USB的数据线连到笔记本上啊?求助!!

网友:
灯亮表示电源接通了,找不到硬件,估计是由于没有装驱动,USB转并口要驱动的吧,还有仿真器一般也要驱动

网友:
USB转并口,传说中是非常的不好用,由于USB的传机制决定了数据交换不能是实时的,与传统的真正的并口存在差异.大多的并口应用软件都是按实时数据传输设计,因而USB转并口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也许是楼主是没安装好驱动吧,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是不是不能用并口转USB的数据线连到笔记本上啊?求助!!------------------百分百不可以,回答完毕。以前也有类似贴,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买一个USB口的仿真器吧,或者在台式机上仿真调试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不带并口的了,而430的实验箱中的仿真器是并口的,怎么办啊?

网友:
那没办法,台式机现在有一部分也没有并口了,,笔记本只好用PCMCIA的并口卡,,便宜的都不好用最便宜的也要大约400元,普通100多的全是转打印口的,,不好用。不如买个usb仿真器了。。

网友:
现在usb接口的仿真器多少钱啊,是不是msp430的都能通用的啊?

网友:
usb转并口    难  - -

网友:
现在usb接口的仿真器多少钱啊,是不是msp430的都能通用的啊? -----------------lierda 400  taobao最便宜的240,,所有的430都可以仿真,下程序。

网友:
USB转并口基本上都只能用打印机

网友:
有能力的USB线,但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USB转并口,确实不好用,解决方法有两种:1.买个usb仿真器(推荐)2.买笔记本上使用的并口卡

网友:
不能那样简单的用USB转并口,用不成的。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BSL下载不成功,可以检查一下RST引脚及TEST(TCK)引脚,特别说明RST上不能有复位芯片及大电容。另也要从供电方式及供电质量上检查一下。一般连接不上都是编程器同目标芯片握手失败造成的,这种原因有两种:一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另一个是供电电压。
BSL是一段UART协议的代码,该UART协议是通过内部的定时器模拟产生的,而定时器的时钟源来自DCO,如果DCO的频率发生偏差,有可能会造成通信握手失败。产生DCO频率偏差的原因有供电电压、电压纹波、外界温度、湿度等都有一些关系。
在确定排除了硬件连接问题后,可以在这上面下一些功夫。
2、并不是BSL下载成不成功,都将保护信息擦除,而是要提供密码文件,如果不提供密码文件才有可能将信息擦除。对于新的芯片,可以不提供密码文件,系统默认的密码文件是FF,这正是新芯片内的FLASH默认值,除非该芯片之前被人使用过,造成提供的默认密码错误,擦除了信息数据。
3、关于不提供密码文件就擦除信息数据,这正是保护了用户代码,反过来想,如果不需要提供密码文件而能够随便的从芯片内读出代码?那你的技术成果如何保护?TI推出带密码访问的BSL功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是这种具有自毁能力的BSL是否恰当值得商榷。但不管怎么说,BSL的保护功能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4、至于死机问题,如果的确有问题可以联系公司在当地的办事处,他们会给你更换处理的。

网友:
bsl密码不正确时,连信息flash的seg-A也要擦除是为了安全性而考虑的。

网友:
我们用的PRGS-III在升级软件后,用JTEG写F2418时,有时下载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有时就算整个下载过程正常,校验也正常,但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不稳定。是不是PRGS-IIIA才能真正支持F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