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TIMERA定时1分钟

楼主(2009-05-07):
怎样让TIMERA定时1分钟
目的是想在主程序里LPM2 每一分钟就唤醒。想用timera定时一分钟。XTAL1 32K. XTAL2 8M。就教下 谢谢
主程序

网友A:
CCR0的值=TA时钟源的频率*60 就可以定时一分钟了

网友B:
不是CCR0的值要小于65536的吗?TAclk*60大于65536了 ???请教下

网友C:
如果32.768k的晶振的话,定时器A和B单次中断最长只能定时16s,如果要定时60s 我觉得只能多次中断了。一次定时4s,中断15次60秒...只能想到这些·

网友D:
8分频,多中断几次

网友E:
我请教的问题咋没有人回答我呢。。。哎!郁闷中!

网友F:
举例:用32768时钟,连续模式,CCR0+=32768,每一秒中断一次,设个计数器,time++,time到60,唤醒,time=0。就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