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通过JTAG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
用并口仿真器,利用IAR C3.41A的Debug向msp430f2274下载仿真代码,总是提示没有连接的设备。线路经过反复检查,没有错误。借了一个USB的仿真器后,选择4线JTAG方式,可以顺利下载仿真。不知用并口仿真器仿真msp430f2274时软件、硬件有什么具体设置被遗漏?请大家指点。谢谢
硬件连接如下:
msp430f2274 JTAG

38pin TDO/TDI 1
37pin TDI 3
36pin TMS 5
35pin TCK 7
8pin TEST 8
11pin /RST 11
GND 9
Vcc 4
/RESET有100K电阻,0.1u电容。

网友:
将电容换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换成了0.01u的,不行。多大的比较合适?
是不是TEST信号有问题,没有让仿真器“找到”芯片?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讲一讲如何解决的如何。

网友:
另外,那个小型的EZ-2013仿真器能不能仿真msp430f2274?

网友:
用的并口和USB口的仿真器都是Lierda的。

网友:
IAR中有并口和USB口,SBW和JTAG的选择,首先确定选用的工具和软件的配置是否正确。
原来的型号,JTAG仿真不需要RESET线也可以,2274的仿真则需要。
2274内部有BOR,RESET这颗电容不接也可以,有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4线JTAG,用并口的仿真器,看软件的设置,IAR默认就是4线JTAG吧。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朋友你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
没有。可能是IAR软件的驱动关联并口JTAG到22××有问题,或者并口仿真器驱动能力差。

网友:
把并口设置成ECP模式,BIOS里设置

网友:
把BIOS里并口的选项早都试个遍了

网友:
引用:

另外,那个小型的EZ-2013仿真器能不能仿真msp430f2274?
那你还是使用EZ430来仿真2274好了,我试过的,没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LIERDA卖的那个2274实验板,你应该注意到它的下边有一个四孔的预留位置,你可以焊一个与EZ430(LSD产的,不能是TI原装的,因为脚距不同)上相配的接插件。不过因为和杜帮的尺寸也不一样,比它小,我买不到,我就进接把EZ430的脚插到孔里顶住了也能下载。
使用的时候,把EZ430的主要元件面(焊有USB头和JATG头的那面)朝向2274板子内侧就是正确的方向了。

网友:
看了hwdzcn饿内容,让我解决了个小问题
把EZ430的主要元件面(焊有USB头和JATG头的那面)朝向2274板子内侧就是正确的方向了
我插反了 谢了

网友:
引用:
用并口仿真器,利用IAR C3.41A的Debug向msp430f2274下载仿真代码,总是提示没有连接的设备。线路经过反复检查,没有错误。借了一个USB的仿真器后,选择4线JTAG方式,可以顺利下载仿真。不知用并口仿真器仿真msp430f2274时软件、硬件有什么具体设置被遗漏?请大家指点。谢谢
硬件连接如下:
msp430f2274 JTAG

38pin TDO/TDI 1
37pin TDI 3
36pin TMS 5
35pin TCK 7
8pin TEST 8
11pin /RST 11
GND 9
Vcc 4
/RESET有100K电阻,0.1u电容。
我开始也是不行,是应为我的/rst没有接。接上就好了。可以调试~~

网友:
hwdzcn

引用:

那你还是使用EZ430来仿真2274好了,我试过的,没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LIERDA卖的那个2274实验板,你应该注意到它的下边有一个四孔的预留位置,你可以焊一个与EZ430(LSD产的,不能是TI原装的,因为脚距不同)上相配的接插件。不过因为和杜帮的尺寸也不一样,比它小,我买不到,我就进接把EZ430的脚插到孔里顶住了也能下载。
使用的时候,把EZ430的主要元件面(焊有USB头和JATG头的那面)朝向2274板子内侧就是正确的方向了。
Z430仿真器上为12MHZ晶振,2274上一般加32768的晶振??加上的话需要设置相关寄存器屏蔽12M的。这样理解没错吧? PS.32768换成12M以后MCLK SMCLK MCLK怎么计算呀? 外部晶振比内部晶振要稳定点吧!?

网友:
各位朋友好,我也是最近搞了块F2274的芯片学习,但是一直没有中文资料,不知道这里的朋友是否可以提供我一份资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哈哈,可到群里讨论!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样的(USB的仿真器后,选择4线JTAG方式)呢?我的并口也是不能用啊!!请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