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6问题

楼主(2009-04-24):
SD16问题
MSP430F423的SD16模块选用内部基准源1.2V时,测量的最大电压是0.6V还是1.2V???
(增益设为1)
测量

网友A:
应该是+/-0.6V

网友B:
知道啦,多谢

网友C:
好像在datasheet上说,输入电压不要超过其上限值的80%?

网友D:
内部参考电压转换出的数值总有跳动

网友E:
就是,百位以后都跳的

网友F:
一般不要超过80% 也就是说是-0.48---------+0.48 比较好 当然这个也是个大致范围 你说-0.5V-----+0.5V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