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v转3.6v的方法

楼主:
需要将5v电源转成3.6v,找了找没发现有现成的降压IC 只有3.3v的,现在我用两个4007串联发现得到的电压为4.1v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可能是电流太小导致二极管压降降低,不知道这个电压给430供电会不会影响单片机寿命(电路有特殊要求电源必须等于或稍大于3.6v)。,希望大家能给想个可靠的5v-3.6v的方法,谢谢!

网友:
有芯片ht7536

网友:
是个可调输出的ldo就可以了
最便宜的就用1117-adj,比1117-3.3多两个电阻而已

网友:
上海贝岭 ××8503 ,就贴片三极管那么大,输出电流 50ma.

网友:
3.6V的LDO很多的

网友:
如果对功耗和环境要求不高,就用3。6V稳压管,最便宜的方案,呵呵。
LDO也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
可调稳压管TL431 + 小功率三极管8050 + 三只1/4W电阻.
优势:微功耗,低价(不到0.8元). 缺点:占用PCB面积

网友:
功耗小的话,二极管压降也小,电流小于10mA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一个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