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_EINT怎么用不了啊?

楼主:
int main( void )
{
system_initialize();
_EINT();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mma7455_process(); // 取得传感器的数据

出现编译错误:
main.c
Warning[Pe223]: function "_EINT" declared implicitly E:\sensor\main.c 7
systeminit.c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EINT" referred in main ( E:\sensor\Debug\Obj\main.r43 )

请问咋回事?使用的430F1121而且也包含了io430x11x1.h

网友:
编译器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1 4.20.1,盗版注册的

网友:
用也一样的
#include "config.h"

int main( void )
{
system_initialize();
//_EINT();
LPM4;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mma7455_process(); // 取得传感器的数据

}
}

Warning[Pe223]: function "_BIS_SR" declared implicitly E:\sensor\main.c 8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BIS_SR" referred in main ( E:\sensor\Debug\Obj\main.r43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友:
config.h包含:

#include "io430.h" // MCU寄存器
//#include "MSP430x14x.h" // 当前MSP430的寄存器操作

#include "systeminit.h" // 系统初始化
#include "process.h" // 处理程序
#include "cc1100.h" // 无线通讯
#include "mma7455.h" // 传感器

网友:
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config.h包含:

#include "io430.h" // MCU寄存器
//#include "MSP430x14x.h" // 当前MSP430的寄存器操作

#include "systeminit.h" // 系统初始化
#include...
为什么把#include "MSP430x14x.h" 注释掉了?

网友:
不注释掉也不行啊,io430.h本来就可以自动包含io430x11x1.h的

网友:
#include "io430.h" // MCU寄存器
//#include "MSP430x14x.h" // 当前MSP430的寄存器操作

#include "systeminit.h" // 系统初始化
#include...

不注释掉,你把#include "MSP430x14x.h" 放在最上面。。

网友:
引用:

一样不行
#include <intrinsics.h> 这样还不行?

网友:
编译器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时,
这样用:__e n a b l e_interrupt().
你那用法是在IAR 3.20时

网友:
我搞明白了,用io430.h和msp430.h是不一样的,昨天搞了一晚上,但io430.h对io操作简单点呢,有没有中和的办法啊

网友:
谢谢大家,按照ynybc的办法搞定了,包含io430.h以及intrinsics.h后用__ena××e_interrupt()来开中断

网友:
#include<in430.h>
这样应该ok了 - -

网友:
如果我这样用后,还需要对管脚的IO设置吗?
#define CC1100_SDI_PIN P2OUT_bit.P2OUT_4 // P2.4 CC1100数据输入
#define CC1100_SDO_PIN P2IN_bit.P2IN_2 // P2.2 CC1100数据输出
#define CC1100_SCLK_PIN P2OUT_bit.P2OUT_3 // P2.3 CC1100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