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30编程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
static linkID_t sLID[NUM_CONNECTIONS];
static uint8_t sNumCurrentPeers;

// callback handler
static uint8_t sCB(linkID_t);

// work loop semaphores
static uint8_t sPeerFrameSem;
static uint8_t sJoinSem;
static uint8_t sSelfMeasureSem;

// mode data verbose = default, deg F = default
char verboseMode = 1;
char degCMode = 0;

void main (void)
{
addr_t lAddr;
bspIState_t intState;
。。。。。。。
其中:
addr_t,bspIState_t,linkID_t,这几个类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一 别的文件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呃。。。什么意思啊?

网友:
IAR工程里别的文件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呃,像bspIState_t
头文件里只是说
typedef __bsp_ISTATE_T__ bspIState_t;
所以不懂。。

网友:
要是现成的协议栈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
恩。是可以直接用。但我想知道它的意义。。。
就像uint8_t是字长固定为8比特的无符号型整型类型
请指点一下

网友:
继续查找,应该在别的头文件里有定义,一定可以找到的。
再就是,你的这段C文件从哪里得来,没有头文件吗?

网友:
是EZ430_RF2500里自带的温度测量程序AP的一部分
头文件里找不到具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