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复位电路的参数问题

楼主:
参考了很多应用及430的部分手册,都推荐上电复位的阻容组合为47K,0.1u,当然这个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430能可靠复位。这个参数组合能保证复位脚在上电时有足够的低电平时间。请教各位高手,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当选择阻容组合为1k,4.7u,复位效果应该跟47K,0.1u一样(指上电时复位脚的低电平时间)。我个人感觉1k,4.7u的组合比47K,0.1u的组合在抗干扰上有优势,因为在复位完成后,复位脚与充满电的电容相连,当有一个低电平的干扰信号瞬间作用在复位脚时,由于电容值大的电容存储的电荷大,所以抵抗此种干扰的能力比小电容要强。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对,和上电时间有关系。

网友:
我意思是指,在复位完成后,正常工作中的抗扰能力。

网友:
不如用复位芯片

网友:
恩,有意义的讨论,楼下继续!~

网友:
不论在上电启动时,还是在运行过程中,两者效果差不多.电阻小了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却大了.

网友:
如果只考虑相同的干扰电压加在1K和4.7K电阻上,应该是前者抗干扰能力较强。

网友:
怎么判断他的抗干扰能力 ? 有没有确定的解释?

网友:
7楼说的对。

网友:
你看 干扰源在哪了 1.电源时,应该47K的时候 抗干扰好点 2.在RESET脚时 应该电阻小的 抗干扰好点吧 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