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高阻状态

楼主:
MSP430的I/O口置输入时,应是高阻状态,这个电阻有多大?内部属于啥电路?
比如:在I/O口通过一个10K电阻和0.1的电容接地,先将I/O口置输出高,对电容充电,足够长时间后(确保电容充满),将I/O口置为输入,电容上的电量能否保持?

网友:
MSP430的I/O口置输入时,应是高阻状态,这个电阻有多大?内部属于啥电路?-------输入不是高阻,可选上拉或下拉电阻。内部电路不用知道。

在I/O口通过一个10K电阻和0.1的电容接地,先将I/O口置输出高,对电容充电,足够长时间后(确保电容充满),将I/O口置为输入,电容上的电量能否保持?-------------有什么意义吗?

你要干什么说出来帮你想办法,

网友:
这个。。。我需要查查资料了 稍等 或者楼下有牛人解答一下

网友:
先谢谢了。
我用413学习测量电阻值。先按照例程做,怎么都不出来,后,修改部分设置,可以读出TAR的值,但是通过两个电阻的对比计算,读出来的不对。
会不会是我的设置不对?看了资料,应用等,都是那些步骤,主啥测的不对?
我用了单独的一个I/O口,接10K电阻和0.1电容对地,先置输出高,长时间后,置输入,第一次用数字表监测电容电压,基本上置输入后就没电了,第二次用示波器监测,一样结果。所以我觉得好象不是高阻。
资料上写的漏电流是50nA,还有一个提到有TIMEA的I/O口才有高阻特性,有点儿搞不明白。

网友:
测量电阻用电阻分压做,不能用RC充放电做。

网友:
电阻分压,是不是要用到AD转换,或是斜率AD?
413没有AD转换。难道直接测电阻的方法不好使吗?我看好多个人应用的论文都是用的直接测电阻,用比较器+定时器做。
请老师指点。

网友:
电阻分压,是不是要用到AD转换,或是斜率AD?----------一般是用,,也可以不用
413没有AD转换。难道直接测电阻的方法不好使吗?-----------也有办法

请老师指点。---------------老师免了,你可以用电阻分压,pwm输出滤波 +比较器的方法来做。

网友:
可以用SLOPE 的方法测量电阻,只是413内部没比较器。用IO中断的方式估计测量会不准确

网友:
已经做好了,比较准确。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很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