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AG调试没问题,下载到目标板却不能正确运行

楼主(2009-05-06):
求助:JTAG调试没问题,下载到目标板却不能正确运行
用F149做了数据采集程序,用JTAG download到目标板上,调试运行正确。退出调试后,拔掉JTAG连线,让目标板自带电源运行(3.3V),好像程序运行不了,反正结果不正确。请个位大虾指点!
目标
问题
download
数据采集
程序

网友A:
是结果不正确还是CPU不运行?两者完全不同。如果是CPU不运行,则要检查电源、复位、外围设备等电路。如果是运行结果不准确,则要检查一下代码。如果是AD采样不准确,则有可能是用仿真器和独立供电时的参考源出现偏差。

网友B:
看看晶振动了没?

网友C:
谢谢二位.CPU已供上电,但程序不运行,怀疑是时钟或晶振问题.

网友:
问这问题肯定是菜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