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看门狗

楼主:
MSP430F4XX User's Guide上有这么一句:
When using the WDT in the watchdog mode, the WDTIFG flag sources a reset
vector interrupt. The WDTIFG can be used by the rese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o determine if the watchdog caused the device to reset. If the flag is
set, then the watchdog timer initiated the reset condition either by timing out
or by a security key violation. If WDTIFG is cleared, the reset was caused by
a different source.
看不明白。。。
假如看门狗模式时设定时间1s,到1s时不清除WDTCNT,应该会置WDTIFG吧,这时会直接PUC还是会有个中断服务程序,以决定是否PUC?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当使用中的看门狗定时器模式下, WDTIFG旗来源复位向量中断。该WDTIFG可利用重置中断服务程序,以确定是否看门狗造成设备重置。如果设置的旗帜,那么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条件开始通过定时或由一个安全的关键行为。如果WDTIFG被清除,复位的原因是不同的来源。

网友:
现在工作在看门狗模式下,如果定时溢出了,直接就复位了吗?

网友:
tage 也太那啥了吧? 就把人家的英文放工具上一翻译就拿来了? 还不如告诉别人自己去翻译呢

硬件看门狗 如果定时时间到 还不喂狗的话 那么就直接发送硬件复位信号到cpu 引起硬件复位 没有中断服务程序

不过看门狗可以当做 普通定时器来使用 那时就可以用所谓的中断服务程序了

网友:
感谢楼上,讲的很清楚~
不过还想再问一下,好像还有个 RESET_VECTOR ,不太明白。。。
上电、外部复位、看门狗、FLASH PCOut-Of-Range 都可以产生复位,和RESET_VECTOR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用
#pragma vector = RESE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eset_ISR()
{

}

像其他中断一样处理吗?如果可以,需要做些什么来处理复位信号???

网友:
When using the WDT in the watchdog mode, the WDTIFG flag sources a reset vector interrupt.
当WDT在看门狗模式时,WDTIFG标志位源于一个复位矢量中断。

The WDTIFG can be used by the rese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o determine if the watchdog caused the device to reset.
复位中断服务程序使用WDTIFG标志位来决定是否是看门狗引起器件复位。

If the flag is set, then the watchdog timer initiated the reset condition either by timing out or by a security key violation.
如果WDTIFG标志位置位,看门狗定时器通过超时或密码违例来产生复位

If WDTIFG is cleared, the reset was caused by工a different source.
如果WDTIFG标志位清零,则复位是由一个不同(于超时或密码违例)的(事件)源引起。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看门狗模式时,若产生定时溢出或口令错误,则直接复位,此时置WDTIFG
主程序开始处先停止看门狗,再判断是否有WDTIFG标志,若有,则说明是由看门狗(定时溢出或口令错误)引起,清除WDTIFG。。。

网友:
还是不明白RESET_VECTOR 有什么用???

网友:
你看一下RESET_VECTOR 的地址,然后在看一下430程序的入口地址,
两个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MSP430F4XX User's Guide上有这么一句:
When using the WDT in the watchdog mode, the WDTIFG flag sources a reset
vector interrupt. The WDTIFG can be us...
WDT可以以两种方式运行。
1、PUC之后,WDT运行在缺省方式(看门狗)。用户程序必须在DCO的最初32768个循环之内更改其运行方式或干脆停止WDT运行,否则会触发PUC。对WDT的操作需要密码,密码错误时也触发PUC。
2、WDT可以被设置成运行在计时器方式。此种情况下,WDT TIMER COUNTER计数到达时会设置中断标志WDTIFG,能否触发中断,要看WDTIE是否被置位。进入WDT TIMER中断服务程序后,WDTIFG标志被自动清除。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user guide 发给我一下,,谢谢,,5683145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