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语言定义绝对地址

楼主:
使用5系列的430单片机,写bootload,不知道用C语言怎么样对地址进行定标,用汇编很容易实现,但是430的汇编我不是很熟悉,还有就是在主程序中怎么实现跳转,当主程序收到上位机发来的下载程序的命令,要跳转到bootlaod区去,用C语言怎么实现。
这些以前用PIC的汇编语言写过,用起来很方便,但是不知道430中的C语言怎么进行绝对地址定标。还有我用的IAR4.20不支持#pragma codeseg(rom)指令,搞不清楚怎么定标,希望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pragma location =
不知道这样行否

网友:
4.20没用过,你这样试下:
void fuction(vid)@"myseg"
{
……
……
……
}
myseg在XCL文件里定义

网友:
这样#pragma location= 0xXXXX或unsigned short Var @0xXXXX

网友:
还想问一下,我在主程序中要下boot的时候,要跳转到boot程序里,用C语言这么实现

网友:
没用过

引用:

还想问一下,我在主程序中要下boot的时候,要跳转到boot程序里,用C语言这么实现
关注~~~~

网友: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指向boot的首地址 ?

网友:
请sjzd说的具体一点怎么使用,举个例子。

网友:
比如程序里用软件复位
可以写个函数指针指向地址0
(*(void(*)())0)();

网友:
可以void fuction(vid)@"myseg"这样用,那就把boot程序放在程序的最后面,但是如果要调用的子程序的话那就要对每个子程序分配地址空间。如我的boot区要这样写
void bootload(void)@“myseg”{
init_usart();
while(1){
function()
}
}
void init_usart(void)@“myseg1”{
......
}
void funtion(void))@“myseg2”{
}
这样在内存中定义的话要反汇编,把每段程序的占用的地址空间看出来,再进行code段的定标,很麻烦,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实现,让boot区的子程序自动编译在最后,减去认为算空间的问题,不然以后boot要改起来很麻烦!希望高手指点,还有就是使用#pragma location是不可以进行在flash中进行程序段地址定标的。
请知道的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指向boot的首地址 ?
好方法!~!

网友:
但是自己编写的监控程序一般都是放在程序的最后面,用的是公司自己的协议,这段监控程序又有好几个子程序,想把这些个程序都放在程序的最后,不用我说的方法,请教用函数指针这么做啊。

网友:
有空参考下

网友:
修改XCL文件,用#pragma codeseg或#pragma location,函数指针,可以方便地实现.

网友:
请问ynybc假如有多个子程序要放在程序的最后,用你的办法这么定义啊?可以据个例子嘛?
我这个样子做也是在XCL文件中改的
void bootload(void)@“myseg”{
init_usart();
while(1){
function()
}
}
void init_usart(void)@“myseg1”{
......
}
void funtion(void))@“myseg2”{
}

网友:
在XCL文件中不用IAR的空间分配,自己修改Constant data部分和 Code部分的分配空间,如原来的定义为:
// ---------------------------------------------------------
// Constant data
// ---------------------------------------------------------

-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E000-FFDF

// ---------------------------------------------------------
// Code
// ---------------------------------------------------------

-Z(CODE)CSTART,ISR_CODE=F000-FFDF
-P(CODE)CODE=F000-FFDF

现在0xE000~0xE7FF空间自定义一个段BOOT_SEGMENT,定义改为:
// ---------------------------------------------------------
// Constant data
// ---------------------------------------------------------

-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E800-FFDF

// ---------------------------------------------------------
// Code
// ---------------------------------------------------------

-Z(CODE)CSTART,ISR_CODE=E800-FFDF
-P(CODE)CODE=F000-FFDF

// ---------------------------------------------------------
// BOOT_SEGMENT
// ---------------------------------------------------------

-Z(CODE)BOOT_SEGMENT =E000-E7FF

用户自定义的BOOT_SEGMENT段的大小最好为512字节的倍数,开始地址为430中FLASH每一个segment的首地址,这样方便flash空间的擦写。

修改好XCL文件后,就在C文件中将boot用到的所有函数分配到BOOT_SEGMENT段中:
Void fun1( void ) @ ”BOOT_SEGMENT”
{

}

Void fun2( void ) @ ”BOOT_SEGMENT”
{

}

Void fun3( void ) @ ”BOOT_SEGMENT”
{

}

网友:
还有人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找这个方法,但是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