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449携带的液晶rt12864ct跑不起来了

楼主(2005-04-25):
mspF449携带的液晶rt12864ct跑不起来了
哪位用过啊?用其携带的源程序就是跑不了啊,程序还没错,晕,请赐教!
源程序

网友A:
什么现象?我的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先从简单字符开始,如果时序与控制都对的话,接下来就很很容易了

网友C:
其例程的版本是1.26,我用的是2.21 ew430,总不会因为这个吧。

网友D(2009-05-14):
确实是跑不起来啊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你分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