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8的电流过大问题太烦了。

楼主:
现在重新测试,同样的板子,程序也一样。
用149一切正常,
换为2418,电流有1.3ma,而且会经常自动重启。。。
郁闷啊。。。。。。。
lierda的工程师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重启问题:
重启时程序的问题,一般式程序飞了,导致的重启,我建议你好好的看看数据手册,2系列和1系列的寄存器还是不同的,再好好的修改程序。
你重新设计的硬件电路电源是否可靠,是不是电压不稳导致的复位,我建议你去检查检查。
功耗问题:
没有用到的引脚一定要处理,使用上啦输出,或者下拉输入。

网友:
信息太少,说不出什么来
建议楼主按一下步骤试试,
1).跑一个TI低功耗的例程,越精简越好,所有IO口不做配置(默认输入),观察功耗是否正常
2)如果跑例程的功耗都不正常的话,A。仔细查看IO口周围电路,测量IO口电平。B.DVCC和××CC ,DVSS和××SS是否分开?如果分开的话,测量它们之间有没有电流流过。

3)如果跑例程正常,那就查自己的程序IO口是否配置不当;

关于程序跑飞的问题,原因就太多了,先查几个基本的吧
1)有没有中断打开了,却没写ISR的情况?
2)程序中有汇编吗?1xx和2418d的汇编是不一样的,照抄会出问题
...
(其他的想不起来)

网友:
一样的程序,一样的板子。
用149正常,用2418异常。。。。

网友:
dog的问题吧。

网友:
看门狗关闭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使用149程序OK。换2418就有问题,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