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F5438的BSL编程,发贴庆祝!

楼主:
MSP430F5438的bsl跟之前的型号完全不同,经过五一奋战,总算搞定。
现在能够对F5438进行jtag和bsl两种接口编程,而且离线编程也都支持。
但是目前还不支持sbw接口,F5438也带有sbw接口,sbw接口是jtag接口的简化,所以时序要比jtag复杂很多,而F5438的Flash容量很大,用sbw会非常的慢。

网友:
sbw会比BSL还慢吗?至少以前的BSL只有9600,新的不知道,没看过

网友:
O(∩_∩)O~!感谢!辛苦了!!

网友:
引用:

sbw会比BSL还慢吗?至少以前的BSL只有9600,新的不知道,没看过
F5xxx系新的BSL不用密码验证就能直接设置波特率,复位后默认波特率是9600,我们做法是上电后立即设置成最大值57600,以尽量提高速度。

sbw跟编程器IO口的控制速度有关,也就是说跟编程器cpu的mclk速度有关,具体速度没有比较过,但是现在已知的一些指标可以跟大家说说:
F2xxx系列的编程速度对比:jtag>sbw>bsl
jtag接口的编程速度(相同mclk情况下):F1xxx/F2xxx/F4xxx>F5xxx,因为F5xxx系列的编程流程也有很大的改变速度较之前的慢了很多,sbw也一样,所以呢,sbw就更没有优势了

网友:
lz有没有5系列的例程?

网友:
有F5的例程发一个出来啊,我正在学习F5的

网友:
别的贴有,,自己找一下。。。现在的菜鸟越来越不会学习了,,连google都不用。。

网友:
去ti网站下载

网友:
请问下 5系列BSL的借口是P11 P22 RET  TCK吗?

网友:
5系列BSL

应该是P1.1,P1.2,TEST,RST,TCK

网友:
恭喜啊,那是一种成就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