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USB型MSP430仿真器LSD-FET430UIF USB仿真器

楼主:
新买的USB仿真器,按照说明书装好驱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也认出。Debugger也选了FET Debugger,FET Debugger里也选了TI USB FET。可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会出现找不到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另外,用并口的仿真器是OK的!故而很疑惑!是仿真器问题还是设置问题或是编译器(IAR)版本问题?

网友:
你是什么芯片? IAR里选芯片类型了吗?

网友:
还要注意是JTAG还是SBW模式

网友:
型号选了,是149,要选SBW模式吗,IAR3.1在哪儿选这个模式?还有,仿真器上面的模式指示灯,只有在插USB口的时候闪一下,其他时候没亮过。

网友:
只有在插USB口的时候闪一下,其他时候没亮过。--------很可能仿真器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去年买了一个,现象和你的一样,后来说是彷真器的问题,换了一个,由于前段时间一直使用并口的,没有时间来测试,今天我将换回来的仿真器拿出来测试下,发现第一次使用时,需要升级,升级后,下载程序,总是报错,说是无法读取芯片信息,可我用并口的一点事也没有。
芯片:MSP430F1121A;软件:IAR FOR 430 V4.10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重新下了一个IAR4.2的版本,好使了,还是谢谢大家帮忙!